vc_static 问题:Data Channel Socket Read Error: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楼主(2025-07-04):
跑vc_static lint 分析完了闪退。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么。

                                   VC Static

               Version V-2023.12-SP1 for linux64 - Mar 02, 2024

                    Copyright (c) 2010 - 2024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Inclusivity & Diversity - Visit SolvNetPlus to read the "Synopsys Statement on
            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Refer to article 000036315 at
                        https://solvnetplus.synopsys.com)
restore_session -level default
set_app_var default_waiver_file vcst_rtdb/reports/waiver.tcl
MasterSourceFile setup_lint.tcl
##############################################################
## set top
##############################################################
set design_top osr_ehsm_top
##############################################################
## Setting Waiver Files
##############################################################
manage_waiver_file "SGDC/osr_ehsm_top_waiver_file_lint.tcl"
set_app_var default_waiver_file "SGDC/osr_ehsm_top_waiver_file_lint.tcl"
##############################################################
##  setup vars and options
##############################################################
#report_app_var
set_app_var enable_lint true
[Info] In case any tcl command throwing error , last 10 suppressed messages for the command will be shown on console.
#set_app_var prefer_lib_over_rtl false
set_app_var prefer_lib_or_rtl_model rtl
set_app_var enable_nextgen_cdc true
set_app_var set_blackbox_mem_limit 4096
check_hdl_lib -all
#configure_console_messages -show both -tags [ get_tags -app DESIGN ]
#set_app_var ignore_encrypted_module_violations true
##############################################################
##  The search_path and link_library Variable
##############################################################
#set_app_var search_path "/remote/group/project/design_cdc/LIBRARIES_db/"
#set_app_var link_library "TOP_2M3PIX.db FU_SAFMEMHV_LSOD25.db ISC_19_CLK_LVT.db SC_19_CLK_SVT.db "
##############################################################
## Enabling/Disabling VC Spyglass LINT tags
## configure_lint_tag -enable -tag "<tag_name>" -goal <goal_name>
## configure_lint_tag_parameter -tag "<tag_name>" -parameter <parameter_name> -value {<value>} -goal <goal_name>
## configure_lint_setup -goal <goal_name>
##############################################################
set met_path $::env(VC_STATIC_HOME)/auxx/monet/tcl/GuideWare/block/rtl_handoff/lint
#set met_path $::env(VC_STATIC_HOME)/auxx/monet/tcl/GuideWare/soc/rtl_handoff/lint
set goal_name  lint_rtl
configure_lint_methodology -path $met_path -goal $goal_name
source ./add_rules.tcl
foreach lint_rule $lint_rules {
    echo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int_rule !"
    configure_lint_tag  -enable -tag  $lint_rule  -goal $goal_nam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badimplicitSM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badimplicitSM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badimplicitSM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BlockHeader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bothedges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DisconnSpe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orLoopWai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IncompleteTyp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Info_Case_Analysis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Info_Case_Analysis'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IntGeneri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inkagePor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oopBound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oTimeOu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PortTyp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PreDefAttr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ResFunction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6.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3.1.2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serDefAttr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2g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2h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2k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2n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42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42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42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42f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ignedUnsignedExpr-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im_race0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10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3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1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BothPhas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heckDelayTimescale-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lockStyl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DiffTimescaleUsed-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MultipleWai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PragmaComments-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etBeforeRead-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igVarIni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8.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2.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3.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1.3.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3.1.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3.1.5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3.2.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0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4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6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6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7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9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9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0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4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5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87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0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1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1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1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1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1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2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3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5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5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9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3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7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7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7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7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7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8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8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0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0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0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2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2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4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4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5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5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6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6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7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7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2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9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1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1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1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2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4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5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5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5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8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8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9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9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9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9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1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5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9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3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6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8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81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81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6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6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7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ArrayIndex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oAssignX-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oXInCase-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ParamWidthMismatch-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ReportPortInfo-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3.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5.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2.3.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3.1.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1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1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4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64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64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4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1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1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4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4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5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5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6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3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3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6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4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56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8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0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0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5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6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InferLatch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RegInputOutpu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3.4.1v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5.1.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5.1.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3.2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05-2.10.3.2'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3.2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3.2b_s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3.2b_s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3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1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50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drivenInTerm-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drivenNUnloaded-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loadedInPor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atingInputs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heckMultipleDrivers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drivenOutPor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drivenNe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HangingIns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drivenOutTermNLoaded-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loadedNe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loadedOutTerm-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BufClock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heckPinConnectedToSupply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ombLoop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ClockConstan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ECons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SRCons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atchFeedback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1.2.1.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1.3.1.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1.3.1.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1.4.3.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4.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4.1.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5.1.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1.3.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1.3.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2.3.1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2.3.1'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3.2.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3.6.1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3.6.1'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3.6.2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8.3.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9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9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1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1.4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1.4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5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3.3.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15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87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2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87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2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mixedsenselis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39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3.2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aseOverIf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hkSensExprPar-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lockPhas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onsCas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onstSig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DeadCod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DefaultStat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DisallowTimeArr-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GroupOFAsgn-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HangingNet-ML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HangingNet-ML'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MemConflic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amedAsso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oDupPort-ML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NoDupPort-ML'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48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48'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onStaticMacro-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ullPor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ResetFlop-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ensListRepea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TaskCommen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TriStateName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TristateSig-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YNTH_12608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12608'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YNTH_5035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5035'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YNTH_5115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5115'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oInoutPor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46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46'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87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oParamMultConca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2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9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infiniteloop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UnConstrLoop-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1.2.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1.3.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1.4.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10.4.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2.3.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3.1.2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3.1.2b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3.1.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4.1.3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4.1.3'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5.1.1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5.1.1'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5.1.2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5.1.2'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7.4.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9.1.2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9.1.2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2.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3.3.6.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ClockUndriven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ClockX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DataConstan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DataUndriven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DataX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ECons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SR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FlopSR'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SRCons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FlopSREX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atchDataConstan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atchDataUndriven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atchDataX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atchEnableConstan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atchEnableUndriven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LatchEnableX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MuxSelCons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TristateCons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checkTristateBuses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noCombinatorialFeedBack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22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36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42a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50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5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8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24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1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2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4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4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4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6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95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2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3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4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4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5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64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6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79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80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48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0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527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mixedsenselist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readclock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im_loop0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48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48'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YNTH_5035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5035'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MemConflic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PartSelectRange-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ignedUnsignedExpr-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TypedefNameConflic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3.2.2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8.1.3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RegInput-ML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RegOutputs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65a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165a'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164c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28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2.3.4.3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3.4.3'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1.3.2.1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10.3.1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5.1.5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05-2.5.1.5'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TARC05-2.5.1.5a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396 !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SYNTH_5133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5133'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40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40'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66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66'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68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68'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1021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021'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1452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452'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1464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464'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1466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466'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Notice: Enable lint_rule: WRN_1467 !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467' (setup_lint.tcl:60)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dict for {tag config} $rules_param_dict {
#    puts "Tag: $tag"
#    dict for {param value} $config {
#        puts "$param is $value"
#        configure_lint_tag_parameter -tag $tag -parameter  $param -value { $value } -goal $goal_name
#    }
#}
configure_lint_setup -goal $goal_name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Info_Case_Analysis'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05-2.10.3.2'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2.3.1'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3.6.1'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HangingNet-ML'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NoDupPort-ML'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48'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12608'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5035'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5115'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46'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4.1.3'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5.1.1'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5.1.2'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FlopSR'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48'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5035'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165a'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2.3.4.3'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TARC05-2.5.1.5'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SYNTH_5133'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40'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66'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68'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021'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452'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464'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466'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Error] RDB_CONFIGURE_BAD_TAG: None of the tag pattern(s) 'WRN_1467' (setup_lint.tcl:75) were found.
        Revise your tag list and try again..
##############################################################
## Reading the Design
##############################################################
#set_blackbox -designs {moduleA}
read_file -top $design_top -vcs {-f ../filelist/ehsm_rtl.f} -format sverilog -define { OSR_FPGA }
Info: Invoking Simon...
Info: Simon VCS Start

=======================================================
VCS CPU Time(s)     :3.26
SIMON CPU Time(s)   :16.46
SIMON Total Time(s) :3.73
Peak Memory(MB)     :508
=======================================================
Info: Simon VCS Finished
Info: Simon call complete
Info: Exiting after Simon Analysis
Verdi KDB elaboration done and the databas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DB_COPT045: Vcs analyzer task has finished.
# Gate Counts
Number of Flat Instances = 743649
Number of Operator = 743649
Number of Libcells = 0
Number of Black-Box Instances = 0

################################################################
## SDC File
################################################################
read_sdc ./SGDC/osr_ehsm_top.sdc
################################################################
## Run
################################################################
#check_lint
check_lint -goal $goal_name
[Warning] LINT_OPTION_VALUE_DISCARDED: '-goal' value should be set thru configure_lint_setup only. Current value discarded and honoring the values from configure_lint_setup.
[Info] Running goal lint_rtl
eval {;}
################################################################
## report
################################################################
#report_lint -file report_hdl.txt -verbose -limit 0
#report_lint -limit 0 -verbose -include_waived -gen_empty -report {sg_moresimple sg_waiver sg_count} -filter {Goal==test_goal}
#report_cdc -verbose -file report_cdc.rpt
#redirect -file report_cdc.rpt {report_cdc}
report_violations

  -----------------------------------------------------------------------------
  Management Summary
  -----------------------------------------------------------------------------
  Stage             Family      Fatals    Errors  Warnings     Infos
  -----             --------  --------  --------  --------  --------
  BUILTIN_CHECK     CODING           1         0         2         0
  DESIGN_READ       DESIGN           0         0         4         0
  STRUCTURAL_CHECK  CODING           0        60      6232      4217
  STRUCTURAL_CHECK  CONN             0         0       980         0
  STRUCTURAL_CHECK  SYN              0         0       454         0
  Sanity            SETUP            0        54         0         0
  TCL               SETUP            0         0         1         1
  -----             --------  --------  --------  --------  --------
  Total                              1       114      7673      4218

  -----------------------------------------------------------------------------
  Tree Summary
  -----------------------------------------------------------------------------
  Severity  Stage             Tag                            Count
  --------  -----             -----------------------------  -----
  fatal     BUILTIN_CHECK     RTLCheckerSummary                  1
  error     STRUCTURAL_CHECK  STARC05-1.3.2.1a                  60
  error     Sanity            RDB_CONFIGURE_BAD_TAG             54
  warning   BUILTIN_CHECK     CheckDelayTimescale-ML             2
  warning   DESIGN_READ       SM_PCNP                            4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ClockPhase                         1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CombLoop                          16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FlopDataConstant                 454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FlopEConst                        22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MuxSelConst                      108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RegInput-ML                     5281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RegOutputs                        85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STARC05-1.3.1.3                    4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STARC05-1.4.3.4                    1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UndrivenNUnloaded-ML               6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UnloadedInPort-ML                319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UnloadedNet-ML                   707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UnloadedOutTerm-ML               661
  warning   STRUCTURAL_CHECK  W391                               1
  warning   TCL               LINT_OPTION_VALUE_DISCARDED        1
  info      STRUCTURAL_CHECK  CombLoop                           1
  info      STRUCTURAL_CHECK  ConstSig                        2272
  info      STRUCTURAL_CHECK  DeadCode                        1811
  info      STRUCTURAL_CHECK  RegInputOutput-ML                133
  info      TCL               DB_COPT045                         1
  --------  -----             -----------------------------  -----
  Total                                                      12006

#save_session -session "lint_save_session" -compression "lz4"
#view_activity

Data Channel Socket Read Error: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
Total Time(S)  :44.21
CPU Time(S)    :63.05
Peak Memory(MB):2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