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下面BGR环路增益是如何计算的,有点看不懂

楼主(2025-07-04):
(图片)

网友A:
把ABC当做运放的两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BC当做运放的两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当成输入输出,请问他这个loopgain那个等式是怎么列的呢?每一步对应的是什么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环路吗,你只需要看这个环路能不能稳定就好了,如果最后是发散的,那这个电路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