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保持底层cellview在最上层显示

楼主(2025-07-05):
当在ADE explorer中选择result--direct plot--main form的时候,cadence virtuoso会自动跳转到顶层的cellview,这时候再选底层cellview中的信号,需要重新打开底层的cellview。
有没有大佬知道什么办法能阻止这种跳转?

virtuoso版本

virtuoso版本

网友A:
进入底层时多分一个tap,这样跳转时只会有一个tap被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底层时多分一个tap,这样跳转时只会有一个tap被跳转。

谢谢,其实我希望tab也不会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