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 DFF設計 波形改進方法建議

楼主(2025-07-05):
我目前設計了一個TSPC DFF,操作頻率為400 MHz,採用正緣觸發並具有 reset 功能。
觀察波形後發現幾個異常現象:
  • QN端出現明顯向下的尖刺。(reset 時)
  • OUT2(橘色波形,對應 schematic 中的 OUT2 節點)有明顯的下凹現象。(非reset狀態時)

請問有甚麼方法可以改進以上錯誤? 謝謝各位指教

网友:
你这种没有latch,只靠电容,那不是时钟频率低时会因为漏电掉没。而且.18工艺,400MHz,即T=2.5ns没必要用TSPC DFF吧,普通dff应该也能处理,是工作在低压下?下凹和凸起是因为时钟边沿对应开关会有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