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comparision result 报错,实在找不到是哪里的问题,有大佬帮我看看吗

楼主(2025-07-05):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DFF.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IC/Desktop/B/lvstext/DFF.sp ('DFF')
SOURCE NAME:              /home/IC/Desktop/B/lvstext/DFF.src.net ('DFF')
RULE FILE:                /home/IC/Desktop/B/lvstext/_SmicSP12R_cal018_epm_sali_p2mtx_18335155.lvs_
CREATION TIME:            Sat Jul  5 21:08:10 2025
CURRENT DIRECTORY:        /home/IC/Desktop/B/lvstext
USER NAME:                IC
CALIBRE VERSION:          v2019.3_15.11    Tue Jul 2 12:24:58 PDT 2019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DFF                           DFF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SOURCE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LAYOUT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SOURCE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LAYOUT
   LVS PREFER PORT NETS                   NO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rndif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dif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dif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dif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po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po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po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po_3t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po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po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po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po_3t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waa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waa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wsti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wsti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dif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difsab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dif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difsab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po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posab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posab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nposab_3t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posab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posab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posab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pposab_3t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hrpo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hrpo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hrpo_3t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hrpo_3t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timsabe2r_ck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E  rtimsabe2r_ck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L 0 ]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18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18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z18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z18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18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18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33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33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33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33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50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50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50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50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z50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z50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155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155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z155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z155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155e2r)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155e2r)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18d)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18d)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18h)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18h)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sg)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sg)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cg)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cg)  w w 5
   TRACE PROPERTY  pvar18e2r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e2r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e2r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q(pnp18a4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8a25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8a100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4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25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100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pdio18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pdio33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pdio50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pdio155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18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33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50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155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nzdio50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nzdio155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nwdio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d(dnwdioe2r)  a a 5
   TRACE PROPERTY  c(cgttow)  c c 5
   TRACE PROPERTY  pipe2r_ckt  c c 5
   TRACE PROPERTY  mime2r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mime2r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r(rpg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gt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gt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cg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ndif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dif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dif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dif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waa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waa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wsti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wsti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hr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hr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timsabe2r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timsabe2r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rm1)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2)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3)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4)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5)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6)  r r 5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DFF
SOURCE CELL NAME:         DFF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17        19    *

Instances:         15        15         MN (4 pins)
                    15        15         MP (4 pins)
                ------    ------
Total Inst:        30        30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8

Nets:              13        15    *

Instances:          3         0    *    MN (4 pins)
                     2         0    *    _invb (6 pins)
                     3         3         _invv (4 pins)
                     2         4    *    _nor2v (5 pins)
                     2         0    *    _sup2v (4 pins)
                     1         2    *    _tgmb (7 pins)
                ------    ------
Total Inst:        13         9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SD                                                    SD
       --- 1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sup2v)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7/M3(8.760,5.535):s

       (_sup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7/M3(8.760,5.535):g

       (_sup2v)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M3(31.140,5.535):s

       (_sup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M2(29.600,5.535):g

       (_nor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8/M1(16.220,0.950):g
         X8/M3(16.220,5.535):g

       (_invb):sup2                                              ** missing connection **
         X6/X1/M0(26.520,0.950):d

       (_invb):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5/X0/M0(19.060,5.535):s

       (_invb):sup2                                              ** missing connection **
         X5/X1/M0(19.060,0.950):s

       (_invb):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6/X0/M0(26.520,5.535):d

       X10/M1(31.140,0.95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7/M1(8.760,0.95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7/M1(8.760,0.95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7/M0(7.220,0.95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nor2v):in1
                                                                   XI12/MNM0:g
                                                                   XI12/MPM1:g

       ** missing connection **                                  (_nor2v):in2
                                                                   XI11/MNM1:g
                                                                   XI11/MPM0:g

--------------------------------------------------------------------------------------------------------------

  2    ** missing net **                                         net28

--------------------------------------------------------------------------------------------------------------

  3    ** missing net **                                         net55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4    X7/M0(7.220,0.950)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

  5    X7/M1(8.760,0.950)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

  6    X10/M1(31.140,0.950)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

  7    (_invb)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6/X0/M0(26.520,5.535)  MP(P18E2R)
         X5/X1/M0(19.060,0.950)  MN(N18E2R)

--------------------------------------------------------------------------------------------------------------

  8    (_invb)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5/X0/M0(19.060,5.535)  MP(P18E2R)
         X6/X1/M0(26.520,0.950)  MN(N18E2R)

--------------------------------------------------------------------------------------------------------------

  9    (_sup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10/M2(29.600,5.535)  MP(P18E2R)
         X10/M3(31.140,5.535)  MP(P18E2R)

--------------------------------------------------------------------------------------------------------------

10    (_sup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7/M2(7.220,5.535)  MP(P18E2R)
         X7/M3(8.760,5.535)  MP(P18E2R)

--------------------------------------------------------------------------------------------------------------

11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tgmb)

                                                                 Devices:
                                                                   XI3/MPM0  MP(P18E2R)
                                                                   XI2/MPM0  MP(P18E2R)
                                                                   XI2/MNM0  MN(N18E2R)
                                                                   XI3/MNM0  MN(N18E2R)

--------------------------------------------------------------------------------------------------------------

1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nor2v)

                                                                 Devices:
                                                                   XI11/MPM1  MP(P18E2R)
                                                                   XI11/MPM0  MP(P18E2R)
                                                                   XI11/MNM0  MN(N18E2R)
                                                                   XI11/MNM1  MN(N18E2R)

--------------------------------------------------------------------------------------------------------------

1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nor2v)

                                                                 Devices:
                                                                   XI12/MPM1  MP(P18E2R)
                                                                   XI12/MPM0  MP(P18E2R)
                                                                   XI12/MNM0  MN(N18E2R)
                                                                   XI12/MNM1  MN(N18E2R)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8          8            0            0

   Nets:               13         13            0            2

   Instances:           0          0            3            0    MN(N18E2R)
                        0          0            2            0    _invb
                        3          3            0            0    _invv
                        2          2            0            2    _nor2v
                        0          0            2            0    _sup2v
                        1          1            0            1    _tgmb
                  -------    -------    ---------    ---------
   Total Inst:          6          6            7            3

o Statistics:

   2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1 mos transistor was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D SD RD CLK Q QB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_nor2v)                                                  (_nor2v)
         in1: RD                                                   in1: RD
         out: 7                                                    out: net23
         sup1: VDD                                                 sup1: VDD
         sup2: VSS                                                 sup2: VSS
         in2: SD                                                   ** SD **
         ** missing net **                                         in2: net55

       Devices:
         X8/M2(14.680,5.535)  MP(P18E2R)                           XI13/MPM1  MP(P18E2R)
         X8/M3(16.220,5.535)  MP(P18E2R)                           XI13/MPM0  MP(P18E2R)
         X8/M0(14.680,0.950)  MN(N18E2R)                           XI13/MNM0  MN(N18E2R)
         X8/M1(16.220,0.950)  MN(N18E2R)                           XI13/MNM1  MN(N18E2R)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A:
意思是SD 这个net 电路上只接到3个节点,但是版图上抽取出来接到了14个。你找找哪里sho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SD 这个net 电路上只接到3个节点,但是版图上抽取出来接到了14个。你找找哪里short了 ...

没发现哪里短接呀

网友:
猜测哈,
横向蓝色是metal1
纵向墨绿是metal2
横向屎黄是metal3
你看到亮的那个gate,下面metal3打via到metal2给gate那里,应该是跟这个nor的输出短路了。不知道为啥没有亮。

网友:
short可能是M1_POLY,M1_AA,没有点亮不代表没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哪里短接呀

这个孔是M2到M3的吧,孔下面横向那根线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