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同器件的ESD能力差别

楼主(2025-07-05):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rc clamp 和 diode的ESD能力具体有什么差别?比如电流能力、开启速度、导通电阻方面?
IO device voltage 1.8V,做了casdade结构,overdrive到3.3V。
3.3V power/ground之间加了cascade clamp,但是TSMC design rule规定ESD器件如果是cascade clamp结构,要求在power/ground之间再额外加一个反向的hia diode。
这是什么原因呢,clamp比diode弱吗 还是开启速度慢

网友:
我认为,IO在地打负压、电源打正压时,cascade clamp有两个正偏的二极管,而内部电路大多数P和N管也是组成两个二极管,加一个反向的hia diode(这个情况是正向),ESD电流不易往内部电路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