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全差分运放设计

楼主(2025-07-05):
1、这是B站看到的轨到轨运放结构,有没有推荐的差分输出的轨到轨运放呢?若有论文是最好
2、若要将图中的结构改为双端输出,如何修改更合理些呢?
3、烦请各位大佬帮忙,若能解释详细,在下不尽感激!

网友A:
是需要rail to rail输出嘛,如果不需要,直接把电流镜负载变成cascode负载就是双端输出,修改后为了稳定共模需要共模反馈而图中电路不需要

楼主(2025-08-07):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rail to rail输出嘛,如果不需要,直接把电流镜负载变成cascode负载就是双端输出,修改后为了稳定共 ...

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