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大佬关于PNOISE仿真

楼主(2025-07-06):
小弟在仿一个电路的等效输入噪声,PNOISE单仿前面的实际电路的等效输入是正常的,但是加上了一级用理想开关实现的开关滤波器(见图1)结果PNOISE结果就变得很离谱。直接大了1000多倍。开关电容滤波器单仿过没问题,且级联后滤波器输出时域信号也很符合预期,包括PAC频率特性仿真也正常,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PNOISE会变化这么大,PNOISE设置如图2所示。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

图1 理想滤波器

图1 理想滤波器

图2 PNOISE设置

图2 PNOISE设置

楼主:
小纠正:级联后PNOISE设置输出端应该是VOPd_LP和VONd_LP,图2的设置是单仿前面的(不包含滤波器)的电路

网友:
1. tran + noise和pnoise能否对上
2. 是否是kt/c noise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