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求助

楼主(2025-07-06):
请教,这个LDO结构里的R和C连接方式很奇怪,请问是起什么作用的,还有就是两个NMOS为什么尺寸差那么多

网友A:
可参考何乐年老师的书,这是伪esr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何乐年老师的书,这是伪psr补偿

伪ESR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伪ESR呢

网友:
参考《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王忆 何乐年)
5.3.5节 包含伪 ESR 电阻的功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