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bcd 0.18的 poly fuse怎么画

楼主(2025-07-06):
各位大佬,麻烦解惑一下,最好有图解,谢谢!

网友A:
找他们要ip吧  polyeFuse trim之后只有一定的阻值 需要用sense 电路把结果比较出来 加测试电路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他们要ip吧  polyeFuse trim之后只有一定的阻值 需要用sense 电路把结果比较出来 加测试电路那些   ...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