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DNW版图怎么画,有没有相关教程

楼主(2025-07-06):
调用DNW的pcell后,自带DNW-NW RING, remove后怎样才能正确地添加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吧,蓝色那一圈画的是N阱,没被N阱覆盖掉的地方,可以放NMOS,里面的NMOS再用p_ring包围,提供 ...

是的是的,因为你这两个管子的衬底电位不同所以需要这么进行隔离
如果衬底电位相同就只需要外面的NW环提供DNW接触就可以了,中间两个管子放同一个PW里
有的工艺真有一层叫PW的layer,所以我这里只是单独说被NW 环包起来的DNW区域叫做PW,你也可以认为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P-SUB

网友B:
再调一个出来,依葫芦画瓢

网友C:
工艺文档里有相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调一个出来,依葫芦画瓢

比如,调了两个dnw管,去掉DNW-NW ring后,将两个管子放在一个DNW内,怎么在外围重新加上DWN-NW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文档里有相关要求

里面的NW-ring是怎么画的,我按照调出来的PCELL,画了几个NW矩形框,拼在一起,这样对不对

楼主:
我画出nmos,然后盖上dnw,这样的管子,和实际调出来的DNW nmos的pcell在性能上有什么差异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画出nmos,然后盖上dnw,这样的管子,和实际调出来的DNW nmos的pcell在性能上有什么差异么 ...

一个是独立井,一个是公用井,看需求,对匹配要求不高,寄生影响不大的共用同一个就行了,可以减少面积,毕竟独立的DNW面积上要大许多,要理解DNW是啥,其实就是一个隔离大衬底与内部器件的一个隔板,NW Ring是一个接触,需要给DNW一个电位,同时还可以隔离横向的一个噪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调了两个dnw管,去掉DNW-NW ring后,将两个管子放在一个DNW内,怎么在外围重新加上DWN-NW ring?
...

你看下smic自己的库里有没有对应ring,可以调整对应的参数,也可以自己制作cell,一个个层次和Design rule对应上就行,初步做完可以画个反相器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独立井,一个是公用井,看需求,对匹配要求不高,寄生影响不大的共用同一个就行了,可以减少面积, ...

dnw是独立阱么?如果两个nmos衬底电位不同,可以用pring包围起来,再共用个dnw么?或者说,两个Nmos衬底电位不同,可以共用 NW,但DWN必须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smic自己的库里有没有对应ring,可以调整对应的参数,也可以自己制作cell,一个个层次和Design rul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nw是独立阱么?如果两个nmos衬底电位不同,可以用pring包围起来,再共用个dnw么?或者说,两个Nmos衬底电 ...

NMOS的衬底是PTAP,你的PTAP点位不同,可以采用NW隔离出来,DNW可以共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NMOS的衬底是PTAP,你的PTAP点位不同,可以采用NW隔离出来,DNW可以共用蓝色区域就是不同衬底点位的NMOS
...

根据PDK提供的画就行了,只是把DNW合并起来,NW Ring合并起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的衬底是PTAP,你的PTAP点位不同,可以采用NW隔离出来,DNW可以共用
...

看不到图。也就是说,DNW内部,可以包含多个N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PDK提供的画就行了,只是把DNW合并起来,NW Ring合并起来而已

看不到上传的图片,是说可以在DNW中,用N阱把NMOW包起来么?为什么我一包,本来D端连的VDD,S端连接的衬底电位,包起来后,D端就自动变成边衬底电位 ,S端就自动连接上VDD了,而且显示两端都有叉号,显示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到图。也就是说,DNW内部,可以包含多个N阱么?

是的,DNW里面我们一般叫P井,只能同电位的N井才能合并呀,不同电位合并不了,还有为啥你的NMOS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DNW里面我们一般叫P井,只能同电位的N井才能合并呀,不同电位合并不了,还有为啥你的NMOS接VDD? ...

是作亚阈值管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DNW里面我们一般叫P井,只能同电位的N井才能合并呀,不同电位合并不了,还有为啥你的NMOS接VDD? ...

刚才上面的图,能重新发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DNW里面我们一般叫P井,只能同电位的N井才能合并呀,不同电位合并不了,还有为啥你的NMOS接VDD? ...

需要在DNW中,单独画出PW这一层么,还是NW隔离出的区域,就默认是PW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在DNW中,单独画出PW这一层么,还是NW隔离出的区域,就默认是PW了?

是的,他只是个名字

你看看design rule剖面图好点,我这个还是抽象了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他只是个名字

你看看design rule剖面图好点,我这个还是抽象了点哈哈哈

就是这样吧,蓝色那一圈画的是N阱,没被N阱覆盖掉的地方,可以放NMOS,里面的NMOS再用p_ring包围,提供衬底就可以了。

然后就就可以在NW上,加NTAP,提供NW的高电位,NW外圈再加上一卷P_RING,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的,因为你这两个管子的衬底电位不同所以需要这么进行隔离
如果衬底电位相同就只需要外面的NW环提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