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求助!

楼主(2025-07-06):
请问can't find the architecture 'soc_top(sverilog)' in the library 'WORK'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我在WORK路径下放了soc_top.sv后还是报这个错

网友:
图看不清

网友:
可以查一下编译阶段,有没有Error

网友:
图看不清,说一个可能的原因soc_top.sv中的module名可能不叫soc_top

网友:
1. soc_top.sv 这个文件编译失败,没有正式读进来;
2. soc_top.sv 中 module 名其实不是 soc_top,所以 elaborate soc_top 就会有问题;这个时候要确认 module 名是什么;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