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时序不一致

楼主(2025-07-07):
想请教一下各位后端大侠们

小弟在innovus用以下命令做优化后的时序报告和restoreDesign后手动报出来的时序不一致。
检查了报告路径和标准单元是一致的,但偏偏trans,cell delay和net delay会有一点差别。
命令:optDesign -postRoute -setup -hold -expandedViews -outDir ../rpts

有没有大侠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debug了好几天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A:
你是怎么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保存的?

saveDesign -tcon ../dbs/DESIGN.enc

网友B:
你的sdc  RCcorner  analysis_view一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saveDesign -tcon ../dbs/DESIGN.enc

你可以看看读入的log,一般postRoute好像不会有偏差,cts的时候我是遇到过的,好像抽寄生的配置有些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dc  RCcorner  analysis_view一致么?

绝对一致,就saveDesign后restoreDesign报timing而已。

我试过optDesign后不退出直接报timing,这个时候报的timing和报告是一致的。
但退出后再restoreDesign报的tming就不一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绝对一致,就saveDesign后restoreDesign报timing而已。

我试过optDesign后不退出直接报timing,这个时候 ...

你不退出,清掉RC重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退出,清掉RC重抽试试

刚试过了,用reset_parasitics洗了后,再报timing工具重新抽RC。报出来的时序和报告一致。但是saveDesign后再restoreDesign报timing又不行了

网友:
差别不大的话不用在意吧,反正是看pt的结果

网友(2025-09-18):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遇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