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dc中,主时钟声明了异步,生成时钟还需要声明嘛?

楼主(2025-07-07):
如题,如果一个芯片里面有两个时钟A和B,
A有生成时钟A1和A2,
B有生成时钟B1和B2,

A1有生成时钟A11,B1有生成时钟B11。
现在我用set_clock_group约束了A和B是异步的。
那我还需要再约束{A1 A2 A11}和{B1 B2 B11}是异步的嘛?
提前蟹蟹大佬们!

网友:
group {A A1 A*}  group {B B1 B*}

楼主:
确实,set_clock_group好像不能继承,每个时钟和生成时钟都要明确声明。

网友:
这种问题你觉得怎么样才不会有歧义就咋样搞,坑定的说明出来比较好,尽量不要依赖工具的默认属性

网友:
实际上生成时钟不会继承主时钟的大部分属性,比如设置的源延迟、网络延迟等,只是在设置成传播时钟后,会将主时钟到生成时钟的延迟作为生成时钟的源延迟罢了。

网友:
生成时钟不能继承clock_group 异步信息是不太方便。自己写容易出错有遗漏。 vivado 的异步clock_group就可以加选项继承,很方便。 synoopsys 的工具应该改进一下。,

网友:
set_clock_group 只对这一个命令里的 clock 生效;
如 set_clock_group -async -group {A} -group {B},只能说明 A 和 B 是异步,其他的时钟 A1 A2 A11 B1 之类的,由于没有在这里声明,则默认是同步;
为了方便,第一次声明 clock_group 时,最好是包括所有的时钟,例如:
set_clock_group -async -group {A A1 A2 A11} -group {B B1 B2 B11};
大方向是 A类时钟 与 B类时钟是异步关系;所有的时钟都出现了,也不会有漏定义的风险;
如果还想细化,可以再接着定义:
set_clock_group -async -group {A1 A11} -group {A2};

网友:
生成时钟对主时钟很多属性没有继承,学习了

网友:
不可以继承,并且支持同一时钟源generate的两个时钟设置为异步,用于忽视两个时钟之间的timing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