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算放大器的增益应该怎么取值?

楼主(2025-07-07):
图1是我的两级运放结构,第一级是折叠式共源共栅,第二级是共源,第一级的DC增益72dB,运放总增益是120dB左右。我在设计过程中把第二级共源的输入管的gm设置为第一级输入管的6倍,最终的增益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这颗运放的具体应用环境是驱动电路,反馈部分接的是电容,300f左右这个量级的

网友A:
增益看你电路指标啊,根据增益误差要求取增益。第一级主要提供增益,第二级提供摆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看你电路指标啊,根据增益误差要求取增益。第一级主要提供增益,第二级提供摆幅。 ...

吃花椒的喵酱? 冰冰也会电路?

网友B:
不仅摆率,而且第二级的跨导取大,才能满足相位裕度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摆率,而且第二级的跨导取大,才能满足相位裕度的要求

不要求摆率的话,第二级都不需要,单级不是更稳定嘛,把单级增益做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看你电路指标啊,根据增益误差要求取增益。第一级主要提供增益,第二级提供摆幅。 ...

头像是本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摆率,而且第二级的跨导取大,才能满足相位裕度的要求

我继续增大第二级的跨导,相位裕度会改善,但是总体运放的增益是不是更大了?现在增益120dB,再继续增大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继续增大第二级的跨导,相位裕度会改善,但是总体运放的增益是不是更大了?现在增益120dB,再继续增大 ...

增益大了没有坏处,而且会随着频率增加快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