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的动态比较器输出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25-07-07):
各位大佬好,我在进行动态比较器的输出噪声仿真时,如果在正负端分别设置为比较器正负端是可以仿真出pnoise曲线(图1)。但由于我后面的输出接了三级反相器,当我把正负端设置成反相器输出P N时(图2),会报错Pniose仿真报错ERROR(SPCRTRF-15108):no crossing events detected for jitter calculations.,无法绘制pnoise曲线。请问这是为什么?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在第二种情况,把正负调换以后,仍然是报错

网友(2025-10-10):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