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bookmarks 复制环境配置

楼主(2025-07-07):
大家好,
我遇到的问题是:在Assembler中切换Design(仿真调用原理图)后,仿真配置需要重新设置,有什么方式可以一键复制之前的tran、dc和variable设置 不用重新一一设置呢?
Cadence bookmarks 功能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进入新的TEST里面(Explorer界面)Session -> import ->之前设置好的的TEST,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新的TEST里面(Explorer界面)Session -> import ->之前设置好的的TEST,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

谢谢您~这个方法可以的。还有另外一位朋友的方法也可以:这其实是个软件的bug,当切换Design后会出现DC、TRAN等仿真设置消失的情况,这时候不要进行任何操作,直接点击Assembler窗口的保存按钮,关闭Assembler窗口后再打开,就会发现仿真设置都还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