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 提取lef 卡在了提取pin

楼主(2025-07-07):
如题:

请教一下大神们,我哪里写错了吗

网友A:
可以把具体的报错信息贴上吗?另外你的POWER/GROUND PIN NAME 就叫 VD/VS 吗,如果是VD/VS 开头的需要加上通配符进行正则匹配

网友:
用virtuoso打开看呢,看他识别的版图信息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具体的报错信息贴上吗?另外你的POWER/GROUND PIN NAME 就叫 VD/VS 吗,如果是VD/VS 开头的需要加上 ...

是的,因为只是试着提一个简单的图

楼主:
应该是layermap没写对,我直接用abs打开layout就可以提了,但是提出来的layer name叫M1,M2,数字那边需要METAL1,METAL2的样子,改一下LEF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layermap没写对,我直接用abs打开layout就可以提了,但是提出来的layer name叫M1,M2,数字那边需要M ...

把label全换金属,然后在输入pin那填写比如(M2 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