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DRC检查float gate的DRC规则写法

楼主(2025-07-07):
求能在DRC文件中用的,检查float gate的DRC 规则语句。

网友A:
较为简单的写法就是判断 gate 有没有连接到 驱动S/D
1. 建立连接关系
CONNECT M3 M2 BY V2
CONNECT M2 M1 BY V1
CONNECT M1 ODNOTPO BY CO
CONNECT M1 PO BY CO
CONNECT PO GATE

2.rule
D
floating_gate_check {
ERR1 = NET AREA RATIO GATE ODNOTPO > 0
GATE NOT INTERACT ERR1
}

网友B:
ERROR_Floating_M2 (NET AREA RATIO M2 CNT == 0)

说明:CNT为最底层的通孔,该rule通过检查M2是否与最底层CT相连接,判断是否存在flo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较为简单的写法就是判断 gate 有没有连接到 驱动S/D
1. 建立连接关系
CONNECT M3 M2 BY V2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ROR_Floating_M2 (NET AREA RATIO M2 CNT == 0)

说明:CNT为最底层的通孔,该rule通过检查M2是否与最底 ...

好的谢谢,上面那个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