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cdl的数据怎么会比版图大一百万倍呢

楼主(2025-07-07):
如图所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呢,求诸位解决办法

楼主:
此贴完结,对方团队把.OPTION SCALE = 1e-6这个放到subckt.sp文件夹里面去了,出带的时候又没给我们sp,我用了pdk里面自带的sp就少了这一句,这一句是协调尺寸的

网友A:
原理图单位搞错了吧,抽出来的cdl不对

网友B:
在CDL网表中加个*.SCALE MICRON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DL网表中加个*.SCALE MICRON 看看

好的我现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单位搞错了吧,抽出来的cdl不对

大佬,这是对方团队给的数据,这个cdl是对方lvs文件夹下面的,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DL网表中加个*.SCALE MICRON 看看

大佬我试过回来了,还是不行,请问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单位搞错了吧,抽出来的cdl不对

感谢大佬,这就写邮件去拷问一下思密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这就写邮件去拷问一下思密达

狠狠拷问

网友:
之前遇到过网表include网表,出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因为数字网表里最上面有一行关于尺寸的倍数在include内的文件和外层重复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单位搞错了吧,抽出来的cdl不对

大佬我发现对方的cdl里面是*.SCALE METER,然后我现在给他改成MICRONMETER可以吗,这个我试过了好像还是不行,除了重新抽网请问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DL网表中加个*.SCALE MICRON 看看

大佬我发现它cdl原先自带的就是*.SCALE METER,直接改好像不行啊

楼主(2025-08-11):
引用 网友B:
在CDL网表中加个*.SCALE MICRON 看看

应该是加一个.OPTION SCALE=1u或者 .OPTION SCALE = 1e-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单位搞错了吧,抽出来的cdl不对

是的,韩国人的锅,把协调尺寸的.OPTION指令扔到sp文件里面去了,然后数据包里面又没给,我include了pdk里面自带的sp,就有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