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移动整体或改变原点,这NM1和NM4就会分开呀

楼主(2025-07-07):
变动原点后

网友:
是不是XL关系下显示这两根线名不一样?然后XL自动帮你分开了

网友:
XL模式下,两个管子你共用的这一端不被认为是接在一起的,所以你的任何移动就哭会导致分开,这个和电路上器件源漏连接,版图上两个器件放一起就会自动源漏公用且自动省略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