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backannotation with fdiBA - fdiBA command line

楼主(2025-07-07):
在terminal使用命令行:fdiBA -system OA -design 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gds test_dum.gds -layermap /path/.../xxx.layermap

会报warning[FDI4006], warning[4012](calibre help可搜索到),提示layermap layer not found in  input gds,report log中layout summary table显示有retangles,layer summary和summary of data back-annotated是空的,最后生成的cell 里面是空的
layermap使用的pdk layermap,未修改,请问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看你的命令行的命令是没有问题,既然warning 提示layermap 的问题,不妨贴出来看下你的layermap 是如何写的,我记得 fdi的layermap 好像和普通的layermap有些不同,特别是在PIN或LABEL的处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命令行的命令是没有问题,既然warning 提示layermap 的问题,不妨贴出来看下你的layermap 是如何写的 ...

就是用的pdk lib dir里面的layermap,检查了格式和help说的一样的

网友B:
想请问一下贴主 你在别的帖子回复的自动根据工艺库加载runset的脚本有以下报错,请问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WARNING* (TECH-2000010): techGetTechFile: nil is an invalid ID. The valid ID is dbCellViewId or ddId for a cell or library. Specify the valid ID and rerun the function.
"No runset file set for this technology..."

楼主(2025-08-13):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贴主 你在别的帖子回复的自动根据工艺库加载runset的脚本有以下报错,请问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W ...

哪个帖子?你的报错意思是techGetTechFile()的输入参数是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贴主 你在别的帖子回复的自动根据工艺库加载runset的脚本有以下报错,请问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W ...

我发的那个截图是官方示例,里面获取libName可能有问题,需要自己调试一下

网友C(2025-09-22):
这个命令是对导的gds 直接操作到virtuoso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命令是对导的gds 直接操作到virtuoso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