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A7 同一个serdes quad跑两个协议

楼主(2025-07-07):
哪位老兄做过在Xilinx A7的同一个serdes quad上跑pcie和base-x千兆或者aurora两种协议d额成功案例?有偿求指导。

网友A:
你跑多少速度,如果不涉及到gt_common的话,限制会少一点,可以把需求描述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多少速度,如果不涉及到gt_common的话,限制会少一点,可以把需求描述清楚些 ...

PCIe 跑X2,base-x跑1G,这个肯定会涉及到gt_common吧?两个IP里都使用了gt_common。都用Xilinx的IP,一个用PCIe AXI Bridge 一个用Ethernet sub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