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前端电路中的自谐振问题

楼主(2025-07-07):
各位同行,我在设计高速TIA的过程中,发现高速链路存。在谐振的问题,但是对谐振问题的判断有点拿不太准。
很显然,电感自谐振是感性变成容性。在高速链路中很明显的谐振波长类似下图。左边是两端P、N和差分的幅频特性,右边是对应的Groupdelay。

谐振的AC仿真结果

谐振的AC仿真结果

但是,有一些仿真图就不能那么明确的判断是不是发生写真了,例如下图。左边是两端P、N和差分的幅频特性,右边是对应的Groupdelay。看差分幅频响应,没有谐振。但是看P和N的幅频和GD就又有点像是谐振了。不知道各位同行前辈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或者有类似的经验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疑似谐振的AC仿真结果

疑似谐振的AC仿真结果

楼主:
#在这里快速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和信号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和信号回流

电源和信号回流在virtuoso里怎么检查呢?仿真设置里我的电源是3.3V+绑线电感+去耦电容,地也是同样的GND+绑线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