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2C VIP 是否有控制SDA方向的配置或信号

楼主(2025-07-07):
在uvm环境中移植新思的I2C VIP   验证的DUT是将SDA分解成了SDI和SDO  因此需要将VIP的SDA同时连接到SDI和SDO   请问I2C VIP是否有控制SDA方向相关的配置或信号

网友:
dut接一个pad,dut应该有pad的oe使能随sdo输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