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电源接的不对吗?具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呀

楼主(2025-07-07):
Warning: #1 in OSC
WARNING:  Short circuit - 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Net Id:  4
          (1)  name  "VDD"  at location  (-82.245,24.22)  on layer  144
          (2)  name  "VDD"  at location  (-82.245,43.045)  on layer  144
          (3)  name  "VSS"  at location  (-82.09,43.065)  on layer  144
          The name "VDD" was assigned to the net.

Warning: #2 in OSC
WARNING:  Open circuit - Same name on different nets:
          Name:  "VDD"
          (1)  at location  (-89.16,14.815)  on layer  144  on net id  2
          (2)  at location  (-89.16,33.64)  on layer  144  on net id  2
          (3)  at location  (-82.245,24.22)  on layer  144  on net id  4
          (4)  at location  (-82.245,43.045)  on layer  144  on net id  4
          The name was assigned to net 2 .

Warning: #3 in OSC
WARNING: Top level port name "VDD" on net 4 at location (-82.245,24.22) already used on net 2; ignored.

Warning: #4 in OSC
WARNING: Top level port name "VDD" on net 4 at location (-82.245,43.045) already used on net 2; ignored.

Warning: #5 in OSC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GROUND && ! POWER": no GROUND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6 in OSC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POWER && ! GROUND": no GROUND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7 in OSC
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 POWER && ! GROUND": no GROUND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网友:
lvs options 里面有个short ,打开这个可以看你的short发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