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y Linux 上安装 EDA 折腾记

楼主(2025-07-07):
一、安装
1. Rocky Linux 本身的安装
官方文档  https://docs.rockylinux.org/guides/installation/
我的按照 Installing Rocky Linux 9,没有什么坑。设置选项也比较简单,安装时创建用户 rockstar,赋予 sudo 权限。完工确认

        $ uname -r
        5.14.0-570.21.1.el9_6.x86_64

(但是 Rocky Linux 10 不支持 x86-64-v2 及之前版本硬件,老一点的电脑不能装)。

2. S 家 EDA 安装
包里面有 README。先装 Installer,然后用 Installer 逐个安装 SCL 及要 study 的产品。按照 README 安装设置,遇到小问题时稍作处理。
2.1)Installer

        $ cd synopsysinstaller_v5.0
                查看 installer_INSTALL_README.txt,下面即按照这个 README 安装。
        $ ./SynopsysInstaller_v5.0.run
                指定路径(在HOME目录下建一个安装目录,后续操作会比较方便)
                Please specif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synopsys/installer
        $ vim ~/.bashrc 加一下 path
                if [ -d ~/synopsys ]; then
                PATH=$HOME/synopsys/installerPATH
                fi

        $ . ~/.bashrc
        $ which setup.sh 确认一下

运行 setup.sh
        $ setup.sh
        报错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ss.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缺少 libXScrnSaver 库,安装即可
        $ sudo yum install libXScrnSaver

然后再运行 setup.sh 即可启动图形界面安装其它组件。

2.2)用 setup.sh 图形界面安装SCL及其它软件
基本操作:
        运行 setup.sh,
        选择源文件夹 Source :就是待安装的软件包路径。
        目标文件夹 Target Dir :~/synopsys/
        产品列表、平台全部勾选,其余缺省一路next确认,安装完成。

期间两个软件有报错,它这个installer会生成日志文件,根据报错信息处理一下即可。
[VCS]         安装完成有error
        Installation for O-2018.09-SP2 release of product vcs has finished but with error. Check the installation log                         /home/.../synopsys/vcs/O-2018.09-SP2/install.log for details.
        INFO: See installer log file /home/rockstar/synopsys/installer/installer.log
        根据日志文件,是缺少 libnsl
        $sudo yum install libnsl
        然后重新运行 setup.sh 完成安装。
[FM]        fm_vO-2018.06-SP1
        有报错,按提示查 log 文件 /home/rockstar/synopsys/fm/O-2018.06-SP1/install.log
        ERROR : Failed to execute /home/rockstar/synopsys/fm/O-2018.06-SP1/admin/install/fm/bin/install_fm
        ERROR : couldn't execute "/home/rockstar/synopsys/fm/O-2018.06-SP1/admin/install/fm/bin/install_fm":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但是提示的文件实际是存在的
        $ ls synopsys/fm/O-2018.06-SP1/admin/install/fm/bin/install_fm
        synopsys/fm/O-2018.06-SP1/admin/install/fm/bin/install_fm
        打开文件第一行 #! /bin/csh -f

        $ csh

        bash: csh: command not found...
        Similar command is: 'ssh'

        csh 可执行程序不存在。安装tcsh或csh

        $ sudo yum install tcsh
        然后重新安装 fm 即可。

网友:
帮顶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
rocky应该比较兼容RHEL的

网友:
一般设计服务器又不需要联网,为什么不用RHEL呢?

网友:
rocky9装s家会有不少问题,rocky8会好一点

网友A:
Rocky Linux 10目前不建议用于EDA,硬件支持并不是大问题,近10年的新硬件基本都OK。取消了32bit multilib支持才是大问题,目前C\S\M家即使是最新版软件也几乎全部依赖32bit multilib,这就导致Rocky10,或者说RHEL10及其全部变种目前基本上都跑不了任何EDA工具,连魔改的机会都没有。EL8、EL9会在可见的很长时间内(至少10年以上)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cky Linux 10目前不建议用于EDA,硬件支持并不是大问题,近10年的新硬件基本都OK。取消了32bit multilib ...

嗯, 7 ,8,9 ;  值得拥有

网友:
感恩提供資訊,正想升級EDA的OS

楼主:
二、设置与问题修正

1、SCL 设置
环境变量设置
        export SCL_HOME=$HOME/synopsys/scl/2018.06
        export PATH=$PATHSCL_HOME/linux64/bin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rocky
        alias start_lmgr="lmgrd -c /path/to/the/license/file"
防火墙开 27000 端口与上述设置保持一致
        $ sudo firewall-cmd --state
        running
        $ sudo firewall-cmd --zone=public --add-port=27000/tcp --permanent
        success
        $ sudo firewall-cmd --reload
        success
2. 不能启动 lmgrd 的问题及解决
        $ start_lmgr
        bash: /home/rockstar/synopsys/scl/2018.06/linux64/bin/lmgr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检查命令行的文件存在且权限正常。
检查该可执行程序的依赖库,里面有 /lib64/ld-lsb-x86-64.so.3 => /lib64/ld-linux-x86-64.so.2。
尝试安装 redhat-lsb
        $ yum search redhat-lsb
以及尝试找个老的 lsb,https://www.rpmfind.net/linux/rp ... hp?query=redhat-lsb(x86-64)
        $ wget -c https://www.rpmfind.net/linux/fe ... cdc.fc41.x86_64.rpm
        $ rpm -ivh redhat-lsb-5.0-0.11.20231006git8d00acdc.fc41.x86_64.rpm
没能解决问题。(不过没有尝试所有老版本)

        $ cd $SCL_HOME/linux64/bin
        $ ./lmgrd ......
        bash: ./lmgr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lsb_release -a
        LSB Version:
        Distributor ID:        Rocky
        Description:        Rocky Linux release 9.6 (Blue Onyx)
        Release:        9.6
        Codename:        BlueOnyx

最后还是用软件自己提供的 --nolsb 绕开
        $ sudo ./install_fnp.sh --nolsb
会生成nolsb版本的可执行程序。
然后再 $ start_lmgr 就正常了。

网友:
运行没有GLIBC_PRIVATE错误吗?这才是9的大问题吧

楼主:
三、VCS 问题

前两天没有时间来更新,现在补上。
解决了 SCL 问题后,就是具体要 study 的工具了。

1. VCS 设置
        PATH=$PATHVCS_HOME/bin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alias vcs64="vcs -full64"
        PATH=$PATHVCS_HOME/gui/dve/bin
        alias dve64="dve -mode64"

工具设置大体差不多,看执行程序或脚本在哪里,加到$PATH里面。工具的安装目录作为 XXX_HOME,然后以它作为基点,加上相对路径,会比较方便些。

注意这里面 -full64 选项,因为是 64 位平台,如果不加会找不到所需的 VCS compiler。dve 的 -mode64 选项也是为了支持 64 位平台。

2. 解决 VCS 运行问题
随便找几个文件编译下试试。
        $ vcs -full64 -f file.list
        /usr/bin/ld: /home/rockstar/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in function `SNPSee_907e539fb4bc8f7101eac356af4ce4ed':
        ../../OBJ/lib/saverestoreobj/obj-linux64/kernel.o.text+0xc4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pthread_yield'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kefile:109: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可以看到链接的时候报错:undefined reference to `pthread_yield'。
这个是线程调度中的一个函数。用 sched_yield。
        $ cd $VCS_HOME/linux64/lib/
        $ mv vcs_save_restore_new.o vcs_save_restore_new.o.bak
        $ objcopy --redefine-sym pthread_yield=sched_yield vcs_save_restore_new.o.bak vcs_save_restore_new.o
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编译通过后,找一个以前做的 UVM 项目,跑一遍完整的,没有问题。

        $ dve64 &
也 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VCS 问题

前两天没有时间来更新,现在补上。

网友(2025-09-28):
感谢大佬分享!辛苦了

网友:
说个外行的话,不要介意
系统太新,软件又相对较旧
感觉还是7.9或8,搭配2023系列更加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