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3弹窗位置的问题?

楼主(2025-07-08):
因为是双屏显示原因,个人喜欢把电路图放在左边屏幕,版图放在右边屏幕显示。
但是问题来了:但是每次在右边屏幕对版图进行操作,对应的F3弹窗都是在左边屏幕跳出来,把F3弹窗调到右边屏幕显示后,只要下次重启软件又会失效,F3弹窗在.cdsenv文件中对应的语句是哪个呢?怎么修改?

网友A:
应该可以试试先调整好F3窗口位置,然后去CIW窗口的option-》save session 保存一下,让它重启时自动load 就好了

网友B:
你是直接用的服务器还是用vnc远程连接的啊?我用VNC连的,双显示器好难用,一放大就占满了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试试先调整好F3窗口位置,然后去CIW窗口的option-》save session 保存一下,让它重启时自动load 就 ...

大佬,想请问保存后的这个文件重启后需要自己load吗,还是重启会自动读取该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想请问保存后的这个文件重启后需要自己load吗,还是重启会自动读取该文件
...

load语句可以写进.cdsini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试试先调整好F3窗口位置,然后去CIW窗口的option-》save session 保存一下,让它重启时自动load 就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直接用的服务器还是用vnc远程连接的啊?我用VNC连的,双显示器好难用,一放大就占满了两个 ...

把窗口调成自己想要的大小保存在.cdsenv文件里面就好了啊,没必要放大

网友D:
问一下:F3弹出来的窗口,直接弹出界面。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F3弹出来的窗口,直接弹出界面。怎么设置?

①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options displayed.....

②在.cdsenv文件里面修改对应的控制语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①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options displayed.....

②在.cdsenv文件里面修改对应的控制 ...

网友:
引用 楼主:
①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options displayed.....

②在.cdsenv文件里面修改对应的控制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