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DRC和LVS的错误高亮线怎么调粗一点呀,眼神不好

楼主(2025-07-08):
DRC和LVS错误的高亮线怎么样才可以调粗一些

楼主:
顶!求大佬指教

网友A:
和其他layer调整的方式一样,进入display resource editor
在select LPP里搜索
y0 drawing
y1 drawing
...
y9 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其他layer调整的方式一样,进入display resource editor
在select LPP里搜索
y0 drawing

大佬,按照您的方法试了,高亮线是变粗了,但是我点clear hilight却删不掉高亮的地方了我是把它全部改成thickline了,是出什么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