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增益问题

楼主(2025-07-08):
各位大佬,我设计了一个单级折叠共源共栅全差分运放,管子都在饱和区,但是增益只有33dB,接成单端输出的话就有70dB,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共模检测电路部分降低了增益?

网友B:
测试条件怎么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检测电路部分降低了增益?

是这样的,大佬,我的共模检测用的电阻加电阻的结构,结果电阻值给的有点小,并联之后输出电阻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条件怎么给的呢

就是vip加+500mV AC电压,vin加-500mV AC电压,然后用dB20(正输出端-负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