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VBN是NWELL么?

楼主(2025-07-08):
上图的HVBN是下图中黄绿色的N Well么?(都是LDMOS的横截面图)。HVBN能接地么?

网友A:
smic BCD process  ??

有种 junction isolation
Twin well : p-well , n-well ,  低压mos n-well  p-well ,  高压mos 区的 hvbn  hvbp
打比较深 Deep- N-well : 隔离用  rf 可防干扰 , 获改善 latch Up
NBL :  N 埋层 隔离用 , NBLp-sub 比较近, 一般 隔离 psub 比较强 , 但是 latchUp dnw 差一些
CMOS 其他  isolationSOI ,  STI , DTI

网友B:
可以接地,看具体应用情况。

网友C:
可以接地,但是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情况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地,看具体应用情况。

什么情况下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接地,但是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情况来看

什么情况下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 BCD process  ??
有种 junction isolation Twin well : 就 p-well , n-well ,  低压mos 就 n-well  p- ...

上图的HVBN和NWELL只是叫法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接地?

参考工艺文档(如Design Manual或Process Guide),确认HVBN的具体定义和连接要求;在仿真中验证HVBN接地对器件特性(如击穿电压、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的HVBN和NWELL只是叫法不同?

no

LV mos : p-well , n-well
HV mos  : HVNW  HVPW

HVBN : high volt buried N-layer
NBL :  N-buried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