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VBN是NWELL么?

楼主(2025-07-08):
上图的HVBN是下图中黄绿色的N Well么?(都是LDMOS的横截面图)。HVBN能接地么?

网友A:
hvbn不是nwell是埋层(一般叫nbl),至于你说的能不能接地要看具体情况,从器件结构看是可以接地的,但是能不能接地要看你的D端接了多少伏,D端和hvbn之间是有耐压的,如果hvbn 接地时和D端之间没有超过耐压那么hvbn就可以接地,反之就不能接地,而且如果hvbn接地了,基本也就失去了用这种器件的意义,器件正常使用时,因为hvbn接地,s和b也要接地,不然器件就是存在漏电。

网友:
从图中看HVBN是SN注入因此不能接最低电位,如果接最低电位和PSUB冲突导致LVS会报错(我是版图新手纯个人见解还请指正

网友:
可以接地,一般BCD工艺使用隔离环时,最外两个都接地,内部每个模块也会用P_guardring包一圈接地,这样就相当于都处于0电位的PNP结构。

网友:
四楼说的对,hvbn一般推荐接一个正的电压,5V或3.3V之类的。

网友:
这两种不是层次不能完全等效,只能说在各自的mos中发挥的效果一样,都是隔离的作用。但是结构不一样,一般NBL(HVBN)这种是完全隔离,你下图那种Nwell一般叫做HVNW,这种并不是一种完全隔离的方式,这种工艺上某些器件特定情况会存在漏电的情况。至于能不能接地,要具体分析,一般HVBN接MOS最高电位。你接地的话考虑下是否存在某些导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vbn不是nwell是埋层(一般叫nbl),至于你说的能不能接地要看具体情况,从器件结构看是可以接地的,但是能 ...

D端到hvbn中间还隔着NDRF和IMP,D端到hvbn的耐压限制包含和NDRF和IMP之间的耐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D端到hvbn中间还隔着NDRF和IMP,D端到hvbn的耐压限制包含和NDRF和IMP之间的耐压?
...

你的D端实际就是NDRF,之所以HVBN 可以接gnd 正是因为NDRF和HVBN之间存在IMP的原因,不然D端和HVBN就是同电位了,虽然HVBN和NDRF之间有IMP阻隔但是如果NDRF和HVBN之间压差比较大,这两个层次之间就会穿通,相当于NDRF和HVBN连接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