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TCAD TDDB仿真

楼主(2025-07-08):
请问大佬们, Sentaurus能仿真 MOS器件的TDDB吗? 目前只看到手册上有仿真MIM,ReRAM。是否有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大佬搞定了吗?我最近也是想用sentaurus放MOS的TDDB

网友:
大佬搞定了吗?我最近也是使用sentaurus仿真MOS的TDDB

网友:
大佬搞定了吗?我最近也是想使用Sentaurus仿MOS的TD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