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Innovus自动布局布线 怎么给电容预留位置

楼主(2025-07-08):
还有就是可以布局不规则形状吗????  有没有教程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A:
1、给需要预留位置的区域设置hard block,最后用decap填满
2、可以,手动改def文件中的坐标信息/直接在floorplan界面切割不规则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给需要预留位置的区域设置hard block,最后用decap填满
2、可以,手动改def文件中的坐标信息/直接在floo ...

谢谢,我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