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18工艺 SAR ADC CDAC电容种类的选取

楼主(2025-07-08):
    求助,楼主现在在用.18工艺设计一个10b sar adc,在CDAC的电容种类选择上存在疑问。为什么crtmom电容的寄生电容有将近20%,这样严重降低了ADC的输入摆幅,但mim电容的最小单位容值有太大了将近20f(mom只有6f),增加了驱动电路的功耗。应该如何选取电容种类和容值大小?

网友A:
mom没有上下极板的区别,上级板可以看到SUB;
mom finger space 0.28量级,mom finger对SUB间距也就STI和ILD,差不多0.8量级;
20%的寄生是合理范围之类;
要么硬抗上级板寄生,有点衰减就衰减呗,noise大一点就大一点呗;
要么定制一个mom,用poly/m1铺个下极板,只是下级板寄生要大不少,功耗受不了;
要么直接mim,大部分都有1f/um2的option,多一两层mask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m没有上下极板的区别,上级板可以看到SUB;
mom finger space 0.28量级,mom finger对SUB间距也就STI和IL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