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链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2025-07-08):
输入电容2fF,输出电容1.5pF,按四级逐级增大设计驱动效果并不好,应该怎样设计反相器链尺寸和级数?或者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怎么个不好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好法

上升下降沿比较长

网友:
看看是哪级导致的沿不陡峭,就知道是哪里驱动不够了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输入电容是在哪里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