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反馈环路自相矛盾

楼主(2025-07-08):
我感觉LDO反馈环路自相矛盾。分析如下:
若负载从1A变成2A,且维持2A不变,刚开始VOUT下降,Vref和VFb差值增大,调整VG使输出电流增大,VOUT升高,最后VOUT回到设定电压,此时VFb=Vref,误差放大器输入差值=0,引起VG减小,故VOUT下降,如此循环往复,VOUT开始震荡。结果是VOUT不能等于设定电压,一旦VOUT等于设定电压,VFb=Vref,会使VOUT下降。

网友A:
LDO是负反馈系统啊,反馈过来的电压接在误差放大器的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是负反馈系统啊,反馈过来的电压接在误差放大器的负端

一语中的啊!

网友:
我的世界观崩塌了

网友:
Power管是P管,没有接错。但是Vref=Vout分压为啥会引起VG变高。LZ肯定是没明白小信号跟大信号分析。如果Vref=Vout,小信号输入没有误差,则VG就恒定了,Vref不等于Vout,开始调节,调节是在原来DC值上叠加一个delta VG,而且如果满足系统稳定性,则Delta VG是一个收敛值,会缓慢收敛到一个值。如果不稳定才会来回跳动导致震荡。

网友:
怎么会回到差值等于0?环路增益无穷大?如果不是无穷大,那负载调整率肯定使得其差值不会等于0,最后稳定在比1A的VOUT略小一点的工作点处

网友:
1. 功率管时PMOS,VOUT下降时,楼主画的图中所有红色箭头处的电压都会减小,迫使功率管提供更多电流
2. 实际运放的增益不是无穷大,+/- 输入端的压差不会是零
楼主可以再想想

网友:
你这个问题和 一个长跑冠军永远追不上一只乌龟   有异曲同工之处。

网友:
知天易,逆天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