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关系下,把版图组成group以后,点版图group,电路不高亮了,怎么调?

楼主(2025-07-08):
xl关系下,点击电路和版图是可以同步高亮的。把版图组成group,点版图group,电路不亮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设置为点版图group,电路也可以同步高亮?

网友A:
update下就行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 group也能同步高亮,所以可以先把lvs在跑一边,如果不行就重启软件刷新一下。还是不行那就要么对器件bind 要么就是 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e下就行了

我只用xl下的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 来绑定电路和版图器件连接关系,用来看位置,因为cell比较多的不同的调用等等,做的人比较多,很多根本都不用xl,xl有好多不准的,我一更新就很多错误,要去全部修改xl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