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电流失配仿真

楼主(2025-07-08):
这种情况是为什么,那个大佬帮忙看一下

那个UPb控制的管子一直不导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 图1 VOUT force为0了 2 PM18衬偏效应加Vth过大 导致VGS400mV无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图1 VOUT force为0了 2 PM18衬偏效应加Vth过大 导致VGS400mV无法导通

所以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图1 VOUT force为0了 2 PM18衬偏效应加Vth过大 导致VGS400mV无法导通

没太明白什么Vout force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该怎么办呢?

PM17 PM18  pmos   bulk 端接 vdd ,   pmos s-b 相接, 降低 body effect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