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导出cell.lef没有antenna partial metal area和metal side area信息

楼主(2025-07-09):
从abstract里导入tech.tf, gds, layer.map,

然后设置pin , extract, abstract, 出来 的lef里没有antenna partial metal area 和antenna partial metal side area信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antenna里的设置也看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连接关系也添加了。
求助大佬!!!!!!!

网友A:
把设置和log文件贴下呗,不然不好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和log文件贴下呗,不然不好debug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5.594 LAYER ME3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29.95 LAYER ME2 ;

    ANTENNAPARTIALCUTAREA 0.08 LAYER VI2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3 ;
      ANTENNAGATEAREA 2.38 LAYER ME2 ;
      ANTENNAMAXAREACAR 2.904202 LAYER ME3 ;
      ANTENNAMAXAREACAR 0.536975 LAYER ME2 ;
      ANTENNAMAXSIDEAREACAR 8.892101 LAYER ME3 ;
      ANTENNAMAXSIDEAREACAR 1.449496 LAYER ME2 ;

      ANTENNAMAXCUTCAR 0.067227 LAYER VI2 ;

上面这个结果是正常的,但是红色部分是我导出来缺失的。设置图片我这上传不了,只有文字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5.594 LAYER ME3 ;
    ANTENNAPARTIALMETALAREA 29.95 LAYER ME2 ;
    AN ...

如果你的设置没错,那有可能是和你的 tech.lef 有关了, tech.lef 需要有相应的antenna 参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设置没错,那有可能是和你的 tech.lef 有关了, tech.lef 需要有相应的antenna 参数才行
...

我看到tech.lef里只有关于antenna的很少的描述,anenna model、antenna cumarea ratio、antenna cumdiff arearatio、antenna gateplusdiff
就没了,需要增加其他的信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tech.lef里只有关于antenna的很少的描述,anenna model、antenna cumarea ratio、antenna cumdiff  ...

你的 tech.lef 里没有 antennadiffarearatio 和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tech.lef 里没有 antennadiffarearatio 和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吗

有 antenna cum diffarearatio, 你说的这两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