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ell的制作

楼主(2025-07-09):
最近在研究pcell的制作,但是只能用cadence的制作工具做一个简单的mos管这类的额,想实现复杂的ESD,电容,还有直接制作差分对和电流镜应该怎么弄呢?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的嘛?

网友:
像制作差分对这种复杂的PCELL,看图形界面那些操作是乏力了的,需要学习SKILL编程。
先把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看看,再通过API Finder搜索db开头和rod开头的函数,了解一下,再看看pcDefinePCell函数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