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 to rail运放结构选择

楼主(2025-07-09):
各位大佬,需要设计一个rail to rail 运放(最好是一级运放),但不需要class AB输出级,暂时也不需要恒定gm,有什么电路结构推荐吗?目前的想法是将Symmetrical CMOS OTA改成P N双输入,但没见过有人这么做,不知道是否靠谱?

网友A:
不能直接用一级fold_casco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一级fold_cascode吗?

输出也需要轨到轨。

网友:
应该做不到输出 rail-rail .
看过很多 rail-rail  class-AB 类 不论 低压 mos , MV mos ,
Hv gate CMOS , LDMOS rail-rail . 输出 及前面都class-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