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二进制CDAC阵列的SAR ADC

楼主(2025-07-09):
最近看到非二进制CDAC电容阵列做SAR ADC的设计,比如12b的设计,设计整体输出code为15b,对于前面每一bit权重都设计了redundancy,即当前bit权重<后面权重和。

我的疑问是,假设对于12b,总权重是4096,这里的redundancy不仅是对REF BUFFER的settle有效,还可以对其他干扰存在抑制,我理解本质是多对一的效果。
如何来设计每一bit的redundancy。设计这么多redundancy是否有必要?纯完全二进制带点binary compensation是否有效?

楼主:
额外加入redundancy,除了降低转换速度,是否还有其他副作用?Layout如何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外加入redundancy,除了降低转换速度,是否还有其他副作用?Layout如何匹配? ...

咋会降低转换速度  setling 90% 才2tao  97% 就4-5tao 了  整体还是快的 没记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会降低转换速度  setling 90% 才2tao  97% 就4-5tao 了  整体还是快的 没记错的话 ...

你的设计上会故意把Rreference Buffer做弱?这里降低转换速度是因为增加了位数,需要多几个比较cycle。

网友B:
不是故意做弱,而是设计一个高速高精度reference buffer功耗面积和和难度比设计sar adc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故意做弱,而是设计一个高速高精度reference buffer功耗面积和和难度比设计sar adc还大。 ...

请教下,我不是高速SAR,比如就是一个12b 1M的SAR,假设是同步时钟的话,时钟10几M,对RVB的要求可能主要在耗电上。

请问下实际产品中会做成纯非二进制的CDAC吗?我见过有做binary compensation的,纯非二进制的也是第一次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不是高速SAR,比如就是一个12b 1M的SAR,假设是同步时钟的话,时钟10几M,对RVB的要求可能主要 ...

看设计成本综合考虑。一般带冗余的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设计上会故意把Rreference Buffer做弱?这里降低转换速度是因为增加了位数,需要多几个比较cycle。
...

12bit 每次建立4个tao   12bit有冗余4bit  建立时间只要2tao    总时间12*4=48    16*2 =32tao   不是变快了哈?  冗余允许比较器比错 后面的位会补回来  缺点就是要多要电容  后面的16bit 数据还得转换成12位的电路  都有目的哈  找个yizhi 的saradc 视频看看  咸鱼上卖一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故意做弱,而是设计一个高速高精度reference buffer功耗面积和和难度比设计sar adc还大。 ...

请教下,如果做binary recombination冗余,layout匹配是否可以达到12b精度?因为这里都是非二进制电容,layout如何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果做binary recombination冗余,layout匹配是否可以达到12b精度?因为这里都是非二进制电容,l ...

10bit只要后仿有检查到容易达到,12bit需要花功夫。电容阵列的画法如果没有经验,可以找一些论文参考,画法越简单越好,画得不好可能layout的寄生都比工艺失配大了。没记错的画,12bit应该单端有1024个unit电容了,画1024个太复杂了,可以简化成几bit+几bit这种。冗余对匹配不构成任何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