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级Ubuntu后SCL/VCS 不能工作

楼主(2025-07-09):
SCL/VCS/Verdi 是2018 的,来自本版。 运行在 ubuntu 2020 没有问题。

最近升级到ubuntu 2024.04, lmgrd 不能启动, 有下面的提示

  1. /opt/Synopsys/2018/SCL_v2018/scl/2018.06/linux64/bin/lmgrd: cannot execute: required file not found

请问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EDA 工具都重新安装成最新版本?

网友:
可能是类似的库文件太新了,不支持。没事情不要升级系统,使用EDA推荐的OS就最省时省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