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cth up 测试

楼主(2025-07-09):
在lacth up 测试的时候为什么要对IO PIN触发至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情况来进行拉电流和灌电流。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

网友A:
IO PAD既接PMOS也接NMOS,两种测试应该是分别让PMOS和NMOS寄生二极管导通。具体可以deepsee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PAD既接PMOS也接NMOS,两种测试应该是分别让PMOS和NMOS寄生二极管导通。具体可以deepseek一下
...

okok谢谢

网友B:
LU测试是模拟芯片工作状态下异常情况是否会触发LU,IO high/low会导致芯片不同的工作状态,所以都要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U测试是模拟芯片工作状态下异常情况是否会触发LU,IO high/low会导致芯片不同的工作状态,所以都要进行测 ...

抱歉,看错了,还以为是input pin偏置

IO 测试诚如二楼所言,拉灌都有可能触发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