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闭环运放的CMRR如何进行小信号分析

楼主(2025-07-09):
如果运放是开环的话,在输入给Vcm小信号,通过小信号分析可推算出Vout/Vcm;

但是如果像buffer一样的闭环形式,该怎么给小信号激励来计算Vout/Vcm?

网友:
allen书里有讲

楼主:
你好,里面没有涉及闭环的CMRR推导

网友A:
仿真和计算方式不都一样的吗,有什么多出来的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计算方式不都一样的吗,有什么多出来的困惑?

计算算不对,尤其是CMRR的-3dB拐点在计算中体现不出来,无法和仿真相对应;

网友A:
我还以为你说的dc。准确的闭环-3db本来就比开环的难算,开环的增益大,零极点都推到带外了,算出主极点就行了。闭环的增益只有几,-3db内很多零极点,算准难。

网友:
从开环到闭环简单来讲除以一个1+loopgain就行,可以看一下mason la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说的dc。准确的闭环-3db本来就比开环的难算,开环的增益大,零极点都推到带外了,算出主极点就行 ...

allen书上有这个连接方式,可以仿真CMRR,但是把里面的运放用OTA代替就不知道怎么列小信号方程了,V2那边的小信号用gm*(Vout+Vcm)代替不?

网友(2025-08-27):
引用 楼主:
allen书上有这个连接方式,可以仿真CMRR,但是把里面的运放用OTA代替就不知道怎么列小信号方程了,V2那 ...

为什么要代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