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报错问题

楼主(2025-07-09):
报错行为:

(VAR4)Variables used as both global and local:

附上报错原图。
我理解的是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关系,但是我在前面已经定义过了,后面引用下,感觉没啥问题,不知道后面为啥会报错。

网友A:
需要在函数头的位置将局部变量包含在 let() 语句中,才算是局部变量。在函数外如果也定义了同样的全局变量的话,就会confusing,但我不知道为啥Lint会报这个错,要看更多的代码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函数头的位置将局部变量包含在 let() 语句中,才算是局部变量。在函数外如果也定义了同样的全局变量 ...

刚刚看了一下整体函数,含有width的子函数没有定义这个局部变量,而另外一个子函数却定义了width局部变量,但他们两个子函数都是分开ru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函数头的位置将局部变量包含在 let() 语句中,才算是局部变量。在函数外如果也定义了同样的全局变量 ...

这是那个部分函数的原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整体函数,含有width的子函数没有定义这个局部变量,而另外一个子函数却定义了width局部变量 ...

width这种变量名太普通了,任何一个GUI item都会有width变量来做定义,所以如果相互覆盖的话,代码就会很乱。还好没报错“试图改写一个受保护的变量”,那就是前面的代码中还没有出现特意保护这个变量名的。最简单的处理就是换一个变量名,比如 width_xx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dth这种变量名太普通了,任何一个GUI item都会有width变量来做定义,所以如果相互覆盖的话,代码就会很 ...

好的,我试着在width后面加上后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dth这种变量名太普通了,任何一个GUI item都会有width变量来做定义,所以如果相互覆盖的话,代码就会很 ...

你好,还在吗?就是原先那个报错图片中那几个cutHeight、cutWidth那几个变量名的问题,我看了下函数整体结构,子函数也是放在最上面的开头部分,没有定义cut_xxx这几个变量名。而main函数放在中间的部分,都定义了cut_xxx这几个变量名。

那我是应该在主函数中将那几个用在子函数上变量名cut到子函数上的let里或者是说将子函数的run的顺序改下,放在main函数 下面呀。

网友A:
1)建议你看一下let()函数的描述,里面对局部变量的作用域有清晰地描述。
2)与其将变量名放置在某个局部作用域来让它起作用,不如将局部变量放在调用函数的变量列表里面,从函数外部代入进来,这样调用的关系就最清晰。

procedure( fun1(A B C)
let ( (A1 B1 C1)
A1 =A+1
B1 =B+2
C1 =C+3
list(A1 B1 C1)
) ;; let
) ;; procedure fun1

procedure( main()
let( (A0 B0 C0 A2 B2 C2 List2)
A0=0
B0=0
C0=0
List2 = fun1(A0 B0 C0)
A2 = car(List2)
B2 = cadr(List2)
C2 = caddr(List2)
list(A2 B2 C2)
) ;; let
) procedure main

顶层调用 main(), My_List = main(), 于是得到 My_List=list(1 2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你看一下let()函数的描述,里面对局部变量的作用域有清晰地描述。
2)与其将变量名放置在某个局部作 ...

好的,我等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