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V level shift转换过冲问题

楼主(2025-07-09):
大佬们,关于30V(High Level)/25V(Low Level)转换成-10V(High Level)/-5V(Low Level)电平转换,当信号输入下降沿输出出现较高的电平,且较长时间才泄放,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1. 中间卡ldmos size 缩小
2. 转到负压那   zener diode
另外 ldmos BCD 卡电位 , 很多会 depletion nmos 产生小 电流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中间卡ldmos size 缩小 2. 转到负压那  用 zener diode 去  另外 向ldmos 在BCD 卡电位 , 很多会 deplet ...

hello,感谢您的回复,我这边中间的HV nmos就算调到倒比管,作用不是特别明显,在这两个管子的S,G端反偏一个二极管是可以的,但过冲还在,输出电压将近-5V,稳定后-7V左右。将下面LV nmos尺寸增大是可以消除过冲的,但这样的话在high side时会有一个贯穿电流平台,出现中间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中间卡ldmos size 缩小 2. 转到负压那  用 zener diode 去  另外 向ldmos 在BCD 卡电位 , 很多会 deplet ...

请教一下,这个过冲或者充电充这么高的原因是什么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过冲或者充电充这么高的原因是什么哇

maybe parastic junction Cap .

small LDMOS size will improve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llo,感谢您的回复,我这边中间的HV nmos就算调到倒比管,作用不是特别明显,在这两个管子的S,G端反偏 ...

HV nmos :  use BCD nLDMOS

L use fixe length
w use small 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HV nmos :  use BCD nLDMOS

L use fixe length

换成fixed L HV nmos且将size减到最小好像也效果不大,看上去不太像是该节点寄生电容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V nmos :  use BCD nLDMOS

L use fixe length

NM5,NM6偏置点使得这两个管子的VGS=4V就ok了,我原来设置的1.5V左右,不清楚原理是什么,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A:
-10V(High Level)/-5V(Low Level)电平

you need   -10 ~  -5v  clamp ,   mn3 mn4 use  5v vgs

use zener +ldmos cla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V(High Level)/-5V(Low Level)电平

you need   -10 ~  -5v  clamp ,   mn3 mn4 use  5v vgs

clamp只是可以避免过冲风险,但过冲的原因是在某一时刻输出点上方的输入驱动管和下方 Cross-Coupled nmos均截止,在高压降下,上管等效阻抗<下管,最终输出较高的电平

网友:
more level shift list

circuit list

Diode Based Voltage Level Shifter | Download Scientific Diagram

who have VGL  = -15  convert   VGH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