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rndif电阻特性

楼主(2025-07-09):
如题。
楼主做RC振荡器时遇到以下问题。之前楼主使用的是rppo和rpposab,都和理论计算一致。但之后尝试使用N型扩散电阻(rndif),发现仿真出的RC周期比计算的要大很多。下图第一个曲线是rndif作电阻,第二个曲线是rpposab作电阻。除电阻类型不一致外,其余环境均一致(电阻阻值基本一致,rndif阻值为109K左右,使用两个串联如下图,rpposab阻值为115K,电容500f)。
感觉扩散电阻的响应不正常,比相同阻值的rpposab慢很多,有如下情况:
1.仿真出周期变慢,如图所示。
2.复位至VDD也变得非常慢,需要大幅增大复位开关尺寸,才能勉强复位至VDD,在rpposab中完全没有此情况。
望eetop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看不出来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就从电阻的区别说说。dif电阻有寄生二极管,有结电容,根据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评估一下这个电容有没有影响。另外就是dif电阻的电压系数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就从电阻的区别说说。dif电阻有寄生二极管,有结电容,根据电阻在电路中的位 ...

就是正常的双端RC振荡器电路。现在频率10M左右,VDD1.2V。
我第一次用这个dif电阻,他的寄生大概在什么水平呀,这个结构寄生电容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现在cap只有500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