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設計出現高頻抖動解決

楼主(2025-07-09):
各位前輩好,我在自己實作一個輸入為4MHz的PFD出現了問題,在模擬PLL鎖定的情況時發現在輸入都為1時在UP/DN/RST出現高頻抖動,並且UP/DN最高輸出只到約1.7V (設定supply voltage為1.8V),想請問各位前輩能否給予建議改善,先在此感謝各位熱心的回覆

(DFF使用master slave DFF)

网友A:
这里似乎都不是标准电路,比如第二张图的dff,clk传输门只用单管,rst也只用单管,会有些潜在的问题。一般都是用成对的cmos。

网友B:
当CLK为高时整个DFF为直通,这功能是不正常的。
然后CLK为高时,RST只能复位DFF中的输出节点,RST消失时DFF还会回到正常输出的电压,没有记忆复位行为,因此产生震荡
重新抄一个DFF结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CLK为高时整个DFF为直通,这功能是不正常的。
然后CLK为高时,RST只能复位DFF中的输出节点,RST消失时DFF ...

您好

我的MS DFF是參考這部影片後半段DFF設計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on.video_card.click
我也有將DFF單獨測試過,功能正常 波形如下

或者想請問您有沒有在MHz頻率下推薦的DFF設計作為改進,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似乎都不是标准电路,比如第二张图的dff,clk传输门只用单管,rst也只用单管,会有些潜在的问题。一般 ...

好的 謝謝您 有問題再貼上來請教您